[MACBOOK]
苹果系统能不能装GHOST版的WIN7?

楼主(2013-10-19):
在下,如果不装纯净版,怎么才能装GHOST的WIN7来实现双系统启动??能不能出个教程?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可以,和装普通机没区别。先进苹果系统分区,划出一块给win用,然后就可以象装普通电脑一般装win7了,装好后自带双系统。

网友:
我试过,装好后不能启动的,WIN7下启动时提示不能加载WINLOAD文件,但我用安装版装就可以,我看了很多论坛都说不行,只能用安装版的,不过我自己也给比较新的苹果电脑装过GHOST版的可以,但这台是老苹果就不行,我把苹果系统都升到10.8.5了,也一样不行,最后就装了安装版的WIN7,谢谢!

网友(2015-02-11):
装要再GHOST

网友:
新款的MAC可以,老板的不行,我试过。不过我一般硬装

网友:
大部分苹果机装GHOST系统不能启动,没好办法,只能装安装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和装普通机没区别。先进苹果系统分区,划出一块给win用,然后就可以象装普通电脑一般装win7了,装好 ...

苹果系统和windous系统硬盘格式都不一样,没那么容易吧

网友:
不行,只能一步一步装

网友:
如果不考虑  苹果系统的话   完全  可以ghost    我就这么干     第一次做的话     可能需要在苹果下  分区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