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7暗屏很奇葩的问题

楼主(2013-10-19):
插u内存开机显示10几秒后暗屏,或者刚开机摇两下笔记本屏就暗屏了,而且不亮了。,,,,仔细观察可以看到屏幕上的字,有些暗,但还可以看到那么一点,刚开始怀疑是高压条的问题,把高压条放到别的屏上,可以点亮。然后就是开始怀疑屏线了,将好的屏插到主板上,可以点亮,怎么摇都不会暗屏这就怪了,,于是取下主板,量到LCDVCC 3.3v   +3.3v也有    WIRELESS_LED#0v, 量到第35脚HDDLED#0.4v,第36,37,38,39脚都为3.3v,+5V_LED为5v这个信号是由转换电路过来的, 觉得这里有些奇怪,但有不熟悉,请高手指点,为什么会隔十几秒暗屏,而且摇量下屏也会暗屏

网友:
可能要压屏了...屏上面的导电排线有虚断了

网友:
暗屏是很好修的呀,不行就改呀

网友:
换个屏试试,不就知道了
测屏上的供电,使能,调节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对比亮的是候电压有什么区别

网友:
hddled#这个是硬盘灯 和 暗屏没关系吧。  换屏和屏线试一下吧。

网友A:
那些LED什么的,都可以不用管,是相对指示灯的。你这个考虑,屏线问题,有条件换屏线试一下

网友:
是LCD的屏吗?直接改高压板

网友B:
楼主你说你换高压了对吗~~那就是LCD的咯~~~~~你能否先换个灯管试试呢~~灯管老化也会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对头,楼主,这个灯是硬盘指示灯啊、你查他干嘛?

网友:
嗯,后来我把屏拆了,发现灯管线接触不良,接好 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你换高压了对吗~~那就是LCD的咯~~~~~你能否先换个灯管试试呢~~灯管老化也会是这样的问题

嘿嘿,我怎么没想到这个问题呢,谢谢分享,不过我已经发现了问题了,现在已经修好了,是我自己走误区了,后来发现是灯管线接触不良,将近断了,接上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头,楼主,这个灯是硬盘指示灯啊、你查他干嘛?

呵呵,是我自己走误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LED什么的,都可以不用管,是相对指示灯的。你这个考虑,屏线问题,有条件换屏线试一下

恩恩,当时我也是那么想的,只是拍个配件要一两天,后来我发现了问题,是灯管线断了,接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