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 求教个问题 我有39个小LED灯泡 是2V的 接3.3就烧

楼主(2013-10-19):
大神 求教个问题 我有39个小LED灯泡 是2V的 接3.3就烧 怎么弄不烧呢 没2V最低3.3啊
问题

网友:
串限流电阻,不知你的LEd是不是高亮的.一般电流不能超20毫安.电压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串限流电阻,不知你的LEd是不是高亮的.一般电流不能超20毫安.电压应该没问题.可以百度上查一下该lEd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