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个9214 二脚输出低的问题!

楼主(2013-10-19):
七彩虹 G41TWIN 的主板!内存供电现在输出0.6V,查G极电压0.6V ,更换9214,供电场管也都更换了, 电压依旧0.6V,我把二脚挑起来就输出3V了,上管G极外围还有其他元件会拉低吗?

网友:
PWM不是这样修的!你以为是比较器啊?
先确定负载是否存在短路,再检查工作电源和开启EN信号是否正常,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Boot!

网友A:
忘记说一个反馈电压~~!

网友:
你先确定负载短路不

网友:
负载确定不短路,其他引脚的电压一般是多少?我参考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一个反馈电压~~!

反馈是几脚!一般电压或者阻值是多少,我参考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