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600不过内存求助

楼主(2013-10-19):
东芝 L600,板号是:DATE2DMB8F0 REV:F,I5 CPU,有时能正常开机,有时不过内存,不过内存时电流跑到1.450左右,内存槽有1.5V ,不过内存时诊断卡跑码跑到17,有人遇到过吗?
cpu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先,要不再换个CPU,I5的机器,内存归CPU管吧!!

网友:
谢谢楼上。内存换过,不是内存原因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不行的再刷BIOS

网友:
内存换了再换别的牌子的内存,这年头内存假货多,不行再看看内存供电芯片有没有虚汗

网友:
确定不是内存原因,哎!该查好像都查了,已经一天多了,各位有遇到过这样情况的吗?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
能开机应该不是bios问题吧,手机一台联想B460跟楼主差不多情况,我的开机使用的时候有时候会蓝屏,不开机电流停1.4几,开机直接跑到1.7就亮了

网友:
我上次碰到过一个跑17的机器,最后发现是CPU座虚了

网友:
此机已找到原因,感谢大家!现在正在紧张换件中!感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昨晚已修复!谢谢大家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昨晚我回了结果的。居然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2017-10-11):
找到原因也不也写出来,晕,有什么心得分享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