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开机掉电

楼主(2013-10-19):
联想G455开机掉电,AMD,开机电流2.0.屏幕有显LENOVO LOGO,马上掉电,掉到侍机电流,加焊显卡跟北桥,BIOS刷过,现象一样,裸板测试,不上CPU也是一样掉电!求解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个供电芯片 虚汗了

网友:
amd 不好搞啊

网友:
我也试过一台HP的,开机电流上到1.4安就掉电,不上CPU电流到0.4安掉电,不到两秒钟,想用万用表测各电感电路的电压,但是一开机一两秒掉电,根本没办测,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今天我修的是HP G 4  现象一样  没解决呢 /

网友(2014-07-04):
看看USB接口有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