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 一亮就灭 高压w23 主控mp10091es

楼主(2013-10-19):
下面长话短说 开机外接灯管OK 外接高压板灯管也OK 上网查不到资料 自己动手试着去保护 量芯片各脚 电压在3V左右的接一根到地 从2试到5 发现不灭了 1脚超过5V了所以不试 到此断定5脚 保护脚 特殊情况大家自己摸索其它脚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哥是信了
芯片

网友:
灯管坏了吧,LG的屏

网友:
应该是灯管不良

网友:
看不清楚,原来的灯管是好的是坏的????

网友:
mp10091es 5脚 对地 最后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