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报警8声

楼主(2013-10-19):
接一dell m5010本amd 集显,开机电流能到1点几,跳变两次后,到0.9几不动了,8声报警,无显示,查帖子都说是屏问题,屏头有同型号的换过,外接也无显,查主板时序,最后一个电压LDT_PG(CPU_LDT_PWRGD)都出来了,为什么没显示,cpu,内存确定是好的,bios没有刷过,哪位大侠说说什么问题?北桥换过是全新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没搞定,退还给客户了,原来EC跟内存管理芯片短路了,订了新的回来后,上电自动开机,电流流跑到1.1安,有时0.9安,报警7声,无显示,真是无解啊。

网友:
你把屏线也换一条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
8声先搞一下显卡吧

网友(点评):
大哥看好帖子再说吧,人家都说了集显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问题。

网友:
把北桥一加焊就好 ,没那么复杂。

网友:
电流跑那么低,应该是北桥的问题,重新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搞过北桥好的

网友:
集成显卡看一下内存电压  都正常不

网友A:
进来学习下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显卡虚焊了,或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8声应该是显卡问题,先弄显卡,不行弄北桥吧

网友:
这个机子的问题很多的,北桥有问题     北桥的转换电压有问题     花屏的时候缓存有问题    问题多多啊

网友(2013-11-21):
应该还是北桥问题 我的就是加焊了就好了  不过这机器好像用不住

网友:
加焊北桥好的路过 记得加铜片 不然会返修的

网友:
8声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报警几次拆机放电后,就不报警了。但还是不亮,求解

网友:
求解。。。。我南桥。。北桥。。。显卡。。BIOS。。都换了。。还是不好。。。求解呀

楼主这主板有独显么?而且你都换了?佩服

网友:
刚加焊了下北桥,电流现在跑到1.4左右不亮,拆下直球中。。。

网友:
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好像报八声警,是屏线这一块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机北桥爱坏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 屏的问题 那就修北桥吧

网友:
看看桥吧,,,,这些人都是灌水啊 ,,都集显了,还搞毛的显卡啊,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北桥

网友:
屏线,跟北桥

网友:
重值北桥后OK

网友:
8下  告诉你 没找到屏  可能是bios 显卡 屏 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显卡的问题啊

现在已经好了,确实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坏啊  搞过好多台了  是带显存的0752001?

网友:
显卡也哟长坏的

网友:
貌似DELL的机器报警要装上电池开关机下 什么型号给忘了

网友:
这个是北桥的问题   我已经修好两台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这个机器,换了新北桥没搞定。亏了    有搞定了的高手吗 ?分享一下

网友:
AMD的机器,另类点,U替换一下,BIOS很搞的。没坏,就是点不亮。
上次一台宏基的客人340的U不行逼我去买了一块360。找了几个340,320都不行,把人弄残废了。
上内存测波,跑马看过不过。实在不行就替换U

网友:
我的是..外接显示器会显示...报警8声..不好下手..不知道是屏还是屏线..北桥加焊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