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到的索尼VCG-FJ170开机BIOS密码锁住了,放电池也不行,请教各位!!

楼主(2013-10-19):
刚接到的索尼VCG-FJ170开机BIOS密码锁住了,放电池也不行,是不是有密码芯片???请教各位!!

网友:
这个 你刷BIOS不可以吗

网友:
编程器刷南桥bios程序

网友:
这个要刷bios才行

网友:
刷BIOS应该就好了

网友:
关注一下。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修好过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密码芯片,先刷bios是对的,bios密码一般客户用不到啊,不知道楼主想干啥?开机时不能选启动项吗?要是开机有密码进u盘清除一下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