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45cmx上赛D正常,上2160无CPU电压

楼主(2013-10-19):
foxconn 45cmx上赛D正常,上2160和L430等无CPU供电。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板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再补充一下,板子原来是配2160的U,开机没没CPU电压,这时换个赛D的U就好。然后马上换回2160也好,等冷机了又不行,又得换下赛D才行!!!!

网友:
底座虚焊,加焊底座吧,vid电压组合接触不良

网友:
试试先加焊下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是不是座子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