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COMS跳线对地短路的问题。

楼主(2013-10-19):
今天遇到一块华硕G41的主板不能触发,先量了下开机排针电压正常,接着测南桥晶振发现没有电压,开始找二极管,找到后发现是个双二极管,测量一端有个2.8V的电压,这端没电压,怀疑是二极管坏,换了一个还是没电压,之后把条线帽拔下,测量阻值发现第一脚对地短路,第二脚300欧阻值,第三脚接地,测IO发现也是短路,把IO拆掉,第一脚还是短路,没有这块主板的电路图,查看别的电路图发现COMS第二脚是进南桥的RCTRST脚,而RCTRCC脚是第一脚直接供电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南桥坏了呢?

网友A:
CMOS线路上的滤波电容先拆了再说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小的电容坏了,没有 就拆南桥吧!

网友:
用表查下COMS电路,这个电路连接一个三端稳压器连到开关电路的。查下就知道那个短路了。

网友:
    先从小问题排查吧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线路上的滤波电容先拆了再说

先看看有没有小的电容坏了,没有 就拆南桥吧!

网友:
好了,南桥挂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2014-11-09):
这个很明显南桥怪了,华硕的主板除了CPU供电这里断路之外,其他地方的从来没有遇到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