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进水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3-10-19):
本本到手时,客户是进水了,插上电源,待机0.002。报价走人后,拆机
拆机后发现待机芯片TPS51125A处进水,旁边有腐蚀,清理干净换上新的芯片,再补好件,上电待机没有变化

图纸测引脚电压,发现1,6脚无电压

对比图纸接着找。。

ENTRIP1,ENTRIP2,受控于PQ406,测PQ406无电压控制及无电压,测PR417的1脚也无电压。
找VS在其它位置有没有电压。

测PQ101的1脚有电压,说明,VS电压是有的。
在PQ406附进仔细查找,发再进水腐蚀断线,不是很明显,所以开始没有注意。。补上断线,待机正常,触发后可以显示。

网友:
LZ是报价多少啊哈哈

网友:
每次看到笔记本的精彩案例 总是受益匪浅,自己也总结出一个道理 维修笔记本需很大的耐心  需要胆大 心细

网友:
维修心态很重要

网友:
修得一手好鸡

网友A:
跟你进水一模一样的位置,8205的VIN焊盘断线(补线花了差不多1个小时),+3VALWP对地,IO烧了,MAINPWON短路,这些还不算,现在是有5V没3.3V,不想修了真是同人不同命啊!!

网友:
恩不错的心得!

网友:
断线我还是直接飞线快点

网友:
一般我都是飞线,方便呀。

网友:
心细,还是要心细。。。

网友:
我接一台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但是我修好了开机,还换了CPU,BIOS 2脚一个电阻全换了亮机,U是焊接主板的。最后测试把键盘放在主板,键盘背面没用绝缘胶带,啪一声,在也没开起来,一查是仁宝点火回路保护了,最后换板了,我气的蛋疼。

网友:
进水的机器是很不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你进水一模一样的位置,8205的VIN焊盘断线(补线花了差不多1个小时),+3VALWP对地,IO烧了,MAINPWON短路 ...

进水的机子不好修了,,有很多就是修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