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显存短路

楼主(2013-10-19):
有没好的方法判断显存是否存在短路故障呢?能不能直接测供电MOS管的DS极直接的电阻呢

网友:
断开电感。判断前后。显存一般1百以上。

网友(点评):
供电部分短路就不谈了,如果是后面短了,就一定是显存短路吗?不知道这个电源也同时给核心供电的吗?输出端的正常阻值是多少,你用欧姆档仔细测量看看。如果是DDR2的显存,只有5欧姆!

网友:
明天按东东师傅的方法试试看, 那个1R5的电感超级难下,当时想拆,吹了半天没下来。
明天在去试试。

网友(点评):
楼上说的不对,显存供电输出既供给显存,也供给核心。如果测量出来短路,你还得判断是核心还是显存的问题。而且显存供电的输出端电阻正常也不是100以上,各种卡不同,N卡在几十,A卡只有十几欧姆。

网友:
    这个不是很好判断吧

网友:
直接烧一下不是更好

网友:
断开显存供电电感检测即可!

网友:
核心供电没问题啊,测了电压0.95V ,并且VGA的第13,14脚的同步信号都为5V,如果核心无供电,同步信号应该出不来吧。测了显存供电管理芯片IC RT9259 的供电正常,第二脚2.52也正常,但UGATE 和 Lgate无电压,后来换了个RT5259A ,Ugate测到了2.5V ,Lgate 测了7.5V ,没过多久两个MOS管就烧掉了,同时UGATE 和Lgate 又测不出来电压了,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点评):
显卡的基本结构都不清楚就来做修理,那还有不费劲的?核心供电1.2V左右,它只是核心的主供电。正常工作,核心需要多路供电,何止仅仅这一路?显存供电1.9V左右,它也同时是核心的一路供电,它不正常没核心也不能工作

网友(点评):
上面说的你懂了,就知道断开电感测量后级的阻值,这个实际上是显存和核心的共同阻值。如果说有短路,是不是还需要区分到底是显存还是核心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做的测量实际上毫无意义。PWM的供电原理首先要弄明白。没有输出,当然什么UGATE.LGATE都不会有。电压出来了,但是太高,正常是1.9V左右,高到2.5V,不烧掉才怪呢。

网友(点评):
我看错了,你说UGATE是2.5V,不是输出2.5V。很快烧场管说明后级电流太大。显存或者核心都有可能。负载阻值变小,但不是彻底短路,彻底的话不会有电压出来。这种情况,如果问题在显存,手摸上去会发烫。

网友:
多谢11期荣生师傅的指点,测了显存旁边的小贴片电容,每一个对地都是0欧姆,一点电阻都没有,总共有4个显存,每个旁边的小贴片都是0欧姆,因为RT9259,没输出,显存没供电,所以没温度。后来拆了2个小贴片电容,测电容是好的。没图纸,也不知道这个卡的供电到底是怎么样的?还要继续看资料,搞懂它的供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