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马上掉电

楼主(2013-10-19):
客户送修时是显示6分屏,过两天把机子拆开修,没注意电源,插上维修电源,怎么不开机了!电流为0(小板到 主板的连接线没接),检查是电源两个夹子夹反了(正负反了),8731和IT8512E坏了已换新(3、5V没问题,因为没接小板和主板的连接线,待机芯片没供电。确定8731小板没问题了,IT8512当时是SUSC#对地短路),现在出现开机马上掉电,电流看到已到1A了,再马上开又能开启。请各位大师抽空提供个思路和线索!

网友:
信号问题!

网友:
d在调电前 测那些电压出来了

网友:
电压就只测到CPU CORE轻微闪动一下,1.05v  1.5v都能测到。一开起马上掉电,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