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41T-R3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3-10-19):
主板到手后,没有仔细测量,主板上电触发,没有复位,测各电压正常。电压正常就测一下PG

CPU电源管理芯片,RT8802A,测2脚PG,电压在1.几V到0.几V之间跳变,明显不对,跑线路,路到主板背面发现线路烧断

接好断线,触发跑码显示。。

网友:
不是要先目测看看主板有没明显的烧过的痕迹吗

网友A:
把后面的内存3.3线接了 就好了!!!!!

网友B:
楼主露了一步,就是外观检测,有些主板有时候一眼就能看出问题所在,我修老多Lenovo主板都是SPD供电线路烧断了,立刻接线秒杀

网友:
断线眼看到的,以为是

网友C(2015-10-21):
引用 网友A:
把后面的内存3.3线接了 就好了!!!!!

这里RT8802A 本身2脚应该是通过上拉电阻连接内存SPD引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露了一步,就是外观检测,有些主板有时候一眼就能看出问题所在,我修老多Lenovo主板都是SPD供电线路烧 ...

是的,2脚PG电压在1.几V到0.几V之间跳变在这里RT8802A CPU供电管理IC虚焊也会造成,这里线路烧断一般是3.3V工作大电流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RT8802A 本身2脚应该是通过上拉电阻连接内存SPD引脚的。

呵呵,今天刚拿料板跑了下线路才知道的。

网友:
为节省维修时候,这里可以直接在内存SPD引脚飞线,只要确保CPU电源管理芯片RT8802A 2脚对地阻值正常就行,中间应该还有设计上拉电阻连接。

网友:
这里线路烧断还有一种情况推测就是经常热插拔内存引起。

网友D:
没研究下这根线是如何烧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研究下这根线是如何烧断的

推测与内存经常热插拔引起SPD引脚工作大电流有关系,觉得我说对的话,就顶下分数吧。

网友:
维修之前检测外观更重要

网友:
快,直接查CPU PG,和本本切入点一样,厉害

网友:
学了,实地学员理论好

网友E:
这个是VRMpwrgd 吧 应该是3.3V吧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VRMpwrgd 吧 应该是3.3V吧才正常

是的,VRMPG信号同时也有发往南桥复位,这里主板没有复位应该是南桥没有接受到CPU供电管理IC RT8802A2脚 发送的VRMPG信号进行正常工作引起。。

网友F:
要是我,估计又该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我,估计又该换芯片了,

这里芯片2脚虚焊也会导致电压跳变。

网友:
没有内存SPD导致没有南桥收到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