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板载网卡刷AMT64内存条检测程序~尝试ing

楼主(2013-10-19):
不怕失败~也要试~~
不论失败与否~也会在本贴报道全程~

1:检查本机bios类型:用AIDA64

2:板载网卡缺少MAC!!!

我的板载千兆网卡8111b咋成了8129了!!!坏了!!!

先修网卡~

建议做成USB启动的BIN文件,造福人类。。。谢谢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起,加油兄弟

网友:
CBROM V1.96 最新版AWARD BIOS修改工具,

CBROM32 1.96 汉化版

cbrom196cn V1.96 [01/30/08] Phoenix 版权   BIOS之家cnrdyl汉化
语法:
     cbrom196cn 输入文件 [/other] [8000:0] [Rom文件|Release|Extract]
     cbrom196cn 输入文件 [/D|logo|vga....] [Rom文件|Release|Extract][checksum]
        输入文件    : 将被添加 Option ROM 的 BIOS
        /D          : 显示 BIOS 中所有已合并的 ROM 信息
        /epa|epa1-7 : 添加 EPA LOGO 位图到 BIOS
        /logo|logo1-7: 添加 OEM LOGO 位图到 BIOS
        /osb_logo|osb_logo1-7: 添加 OSB LOGO 位图到 BIOS
        /osb_bmp|osb_bmp1-7: 添加 OSB CPU 位图到 BIOS
        /oem0-7     : 添加特殊的 OEM ROM 到 BIOS
        /err        : 返回执行后的错误代码
        /btvga      : 添加 VGA ROM 到引导 Rom 块区域。
        /isa        : 添加 ISA BIOS ROM 到 BIOS。(/isa 文件名 [xxxx:0])        /vga, /logo, /pci, /awdflash, /cpucode, /epa, /acpitbl, /vsa, /hpm
        /hpc, /fnt0 - 5, /ros, /nnoprom, /mib, /group0-5, /NoCompress
        /jpeg|jpeg1-3: 添加 JPEG LOGO 到 BIOS
        /gif0-3     : 添加 GIF LOGO 到 BIOS
        /rpb        : 添加 RPB ROM 到 BIOS
        /ver        : 添加源码版本表到 BIOS
        /jpeg_eng   : 添加 JPEG 引擎到 BIOS
        /nc_cpucode : 添加非压缩 CPU 微码
        /srom0-4    : 添加软件 ROM
        /setup0-1   : 添加设置 ROM
        /biosf0-9   : 添加 BIOS 功能 ROM
        /GV3        : 添加 GV3 ROM
        /CALS       : 计算 ROM 压缩容量但并不添加 ROM 到 BIN 文件
        /efi0-9     : 添加 EFI 功能 ROM
        /minit      : 添加 Intel 存储器模块
        /NVMM       : 添加 nVIDIA 存储器模块
        /mpdrv      : 添加 TPM MP 驱动
        /madrv      : 添加 TPM MA 驱动
        /tcgsmi     : 添加 TCG 32 位 SMI 代码
        /flshcode   : 添加刷写部件代码
        /SLPKey     : 添加 SLP 2.0 公钥
        /SLPMarker  : 添加 SLP 2.0 标识
        /NVPMU      : 添加 PMU ROM
        /BTMEM      : 添加存储器容量模块到引导块
        /HOLE0-7    : 添加 Option ROM 到 Hole
        /htinit     : 添加 AMD HT init 模块
        /1pe32      : 添加类型 1 PE32 模块到主块
        /1pe32b     : 添加类型 1 PE32 模块到引导块
        /2pe32      : 添加类型 2 PE32 模块到主块
        /2pe32b     : 添加类型 2 PE32 模块到引导块
        /3pe32      : 添加类型 3 PE32 模块到主块
        /3pe32b     : 添加类型 3 PE32 模块到引导块
        /4pe32      : 添加类型 4 PE32 模块到主块
        /4pe32b     : 添加类型 4 PE32 模块到引导块
        /ACPIModule : 添加 ACPI 模块,例如 SSDT 模块。
        /SMI32      : 添加 32 位 SMI 模块。
        /SMIAP      : 添加应用程序 SMI 模块。
        Rom文件     : 加载的 Option ROM 文件名
        noreserve   : 不保留 BMP Logo 的系统颜色
        Release     : 释放当前 BIOS 中的 Option ROM
        Extract     : 提取当前 BIOS 中的 Option ROM 到文件
        checksum    : 添加 Hole0-7 模块校验和到 Hole 尾部。
        /BOI 使用DHCP 服务器IP 静态IP 子网掩码 网关 DNS 使用代理
             代理IP 代理端口:  设置网络引导参数。
        /BOI                :  显示网络引导参数。
               示例 1 设置 BOI 参数:
               cbrom /boi 1 134.122.168.184 134.122.106.113 255.255.255.0
                   134.122.106.5 134.122.101.90 0 134.122.106.105 32896
               示例 2 设置 BOI 参数:
               cbrom /boi 1, 134.122.168.184, , , , 134.122.101.90 0, ,32896
               示例 3 显示 BOI 参数:
               cbrom /boi
        /TopHole:地址       : 添加一个模块到固定地址。
               示例: cbrom /TopHole:FFFD0000 xxx.bin
        /osb_logo_gui|osb_logo1-7_gui: 添加 GUI OSB LOGO 位图到 BIOS
        /osb_bmp_gui|osb_bmp1-7_gui  : 添加 GUI OSB CPU 位图到 BIOS
          /tseg0-3   : Add TSEG0~3.bin to ROM
                        <<< 示例 >>>
            cbrom196cn 6a69s000.bin /D
            cbrom196cn 6a69s000.bin /VGA 文件名
            cbrom196cn 6a69s000.bin /VGA 文件名 /ERR

网友:
这也太烦了吧这么多

网友:
NODEID = 00 E0 4C 68 00 01
;EndID = 00 E0 4C 69 0A 00
VID = 10 EC
DID = 81 68
SVID = 10 EC
SMID = 81 68
CONFIGx = 00
CONFIG3 = 60
CONFIG0 = 05
CONFIG1 = CF
CONFIG4 = 00
CONFIG5 = 03
PMC = C2 F7
ROMBAR = 00
ROMCONF= 20
;Bit 7-6    Boot Protocol
;           00 ==> PXE protocol
;           01 ==> RPL protocol
;Bit 5-4    Boot order (method)
;           00 ==> ROM disable
;           01 ==> Int 18h
;           10 ==> Int 19h
;           11 ==> PnP/BEV(BBS)
;Bit 3      Show Config Message
;           0 ==> Enable
;           1 ==> Disable
;Bit 2      Reserved
;Bit 1-0    Show Config Time
;           00 ==> 3 Seconds
;           01 ==> 5 Seconds
;           10 ==> 1 Seconds
;Serial Number in PCI Config Space
SN = 00 E0 4C 68 00 00 00 01
CI-E Parameter (Do not change without Realtek approval)
PCIE1= 04 01 42 63 7E 00 00 04
PCIE2= FF FF FF FF FF FF 1F
PCIE3= 00 47 10 F0 F0 01 BF 01 00 00 60 00 00
;0AH,0BH,18H,1A~1EH
;28H~2EH
;30H~31H, 34H~3EH

网友:
板载网卡修好了~~
插上网线~~哈~~奇快无比呀!!!比8139快的多呀!!!

谁刷好检测卡的~给来检测卡的MAC来!!!

好接着开工!!!

网友:
问题来啦~~主板BIOS才512K

可是AMT64的也有512K!!!

不可能装进去!!!

网友:
这里哪个是MAC地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T64其实很小,最多用不到一半

改好了~64k

装到BIOS~

启动后~~出来一篮绿色条:~

AMT64 Module Test Program Loader for AMT64

就过去了~~~

网友:
1K的rom~~里应该有MAC

可能是软件绑定了MAC

网友:
等待你的研究成果,有结果发分享哦.我有时间也研究一下能不能弄到U盘

网友:
这是rom中的开头代码
55 AA 为ROM标识
66   初始化长度: 512字节为单位~~这么大呀!!!
EB 53 00 Jmp near 53 00 , POST 代码会直接远程调用此位置。所以返回需要RETF
0      18个系统保留
+18H 40 00 指向PCI数据结构的指针。以本rom 开始为起始值。40 00H

网友:
每个ROM映像中所要求的信息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一个区域是ROM头标,应该放在ROM映像的开始处;另一个区域是PCI数据结构,必须放置在映像的第一个64KB处。

PCI数据结构格式如下:
偏移
字节大小
说明
+1A
‘PCIR’
标识:50H 43H 49H 52H
+1E
供应商识别码
+20
设备识别码
+22
VPD
+24
本PCI数据结构长度,一般为:18h
+26
本PCI数据结构的版本号,一般为0
+27
设备分类代码
+2A
IMAGE LENGTH,也是以512字节为单位。一般和上面的初始化长度一样。
+2C
代码版本
+2E
代码类型。在PC机上该值为0。当有多个ROM映像时,POST会检测本字段,直到找到合适的映像。
+2F
标识。最后一个IMAGE,该值为80H,否则为0。
+30
保留。

补充内容 (2013-10-22 21:34):
ROM头标格式如下:

偏移

字节大小

说明

+0

55 AA

ROM标识

+2

初始化长度: 512字节为单位

+3

EB xxxx

Jmp near xxxx, POST 代码会直接远程调用此位置。所以返回需要RETF

+6

保留

+18H

指向PCI数据结构的指针。以本rom image开始为起始值。一般为1AH。

ROM标识为55H 0AAH,POST程序在检测ROM开头两个字节,只要检测到55 AA就知道知道有扩展ROM了。加电自检程序(POST)当检测到合适的ROM后,会直接调用偏移+3处的指令,故在此位置上(偏移+3处)总是放置一个跳转指令。

网友:
50 43 49 52 PCIR处是PCI数据结构标识:50H 43H 49H 52H

+1E 2 06 11 供应商识别码 (EC 10)
+20 2 06 31  设备识别码   (68 81)
+22 2 VPD
+24 2 本PCI数据结构长度,一般为:18h
+26 1 本PCI数据结构的版本号,一般为0
+27 3 设备分类代码

供应商识别码和设备识别码必须和PCI配置空间中的相应字段一样,否则也不会执行映像中指令的。设备分类代码虽然也要和PCI配置空间中数据一致,但是POST不会进行强行检测,也就是说:这不是ROM映像是否执行的必须条件。POST主要根据该字段来判断设备类型,以进行一些特别处理,比如,当为VGA设备时,POST就会将ROM 中的BIOS拷贝至RAM的0C0000H处。

好像找到了!!! 供应商识别码 设备识别码  不同!!!

改了`供应商识别码 设备识别码~还是一样~

网友:
哇~~说的好专业啊~~果然是高手~~继续等待~~看看最后还有什么的结果~~

网友:
ROM头标格式如下:

偏移

字节大小

说明

+0

55 AA

ROM标识

+2

初始化长度: 512字节为单位

+3

EB xxxx

Jmp near xxxx, POST 代码会直接远程调用此位置。所以返回需要RETF

+6

保留

+18H

指向PCI数据结构的指针。以本rom image开始为起始值。一般为1AH。

ROM标识为55H 0AAH,POST程序在检测ROM开头两个字节,只要检测到55 AA就知道知道有扩展ROM了。加电自检程序(POST)当检测到合适的ROM后,会直接调用偏移+3处的指令,故在此位置上(偏移+3处)总是放置一个跳转指令。

网友:
换了另一款rom 也是~~绿字一行~后就过去了

The program loading,pls waiting.........The  Memory Test Professional!

网友:
这种精神值得鼓励 不过没生意的时候捯饬下吧

网友:
学习中。我也在百度查找中呢

网友:
期待分享 我也想刷用一搬的网卡可以吗

网友:
撸主有没有新的进展呢,.
建议用P35 P43P45这些主板来研究, BIOS比较大.好像这工具也只支持这些主板
先把网卡MAC刷了先,这个软件应该是绑定MAC的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2013-11-28):
楼主成功了吗?期待结果

网友:
太深奥了?什么意思?是换了网卡芯片,还是刷了网卡程序,网卡能刷 吗?

网友:
看不懂可是这精神好好

网友:
我也一直在想 板载Mt64 很好哦  楼主弄出来要给我留一份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