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G86打红胶芯片拆胶问题求教

楼主(2013-10-19):
一台神舟HP600本子。白屏。论坛好多维修说是显卡问题,于是先想加焊一下显卡芯片。结果G86-631-A2这个芯片打着红胶。于是用风枪边吹边用摄子拆胶。问题是四周的胶拆了。可是芯片的四个边角的里面还有红胶了啊。加焊时锡球化了也动不了桥。想问一下,这样的有红胶的芯片加焊后一般可以用的住了吗。肯定是桥空焊问题。个人习惯一般BGA加焊时到锡球熔点了,都要用摄子轻推一下芯片。然后把散热处理好。还有就是桥芯片里面四周有红胶。BGA取芯片时。会不会掉点啊。先谢谢个位师傅了。

网友:
不要为了保住芯片而不敢加高温度,温度足够高就不会掉点,这个温度要比没有胶的高,具体多少温度合适要自己尝试,一定要报换新芯片的价格,不要报加焊的价格,否则你很可能要悲剧。

网友:
呵呵,明白了。谢谢,这个芯片不是改良版的。加焊的话。一般都用的时间不长吧。能用上半年以上。就行了。希望能用的时间长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