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电路问题

楼主(2013-10-19):
我想把3.3变成2V中间加什么可以变成2V?

网友:
第一个方法串联两个硅二极管  差不多输出是1.9,或者是分压电阻,  3.3和输出接一个10K  然后输出和地接一个15K  输出就是2.2

网友:
我用了一个10K电阻 别的没用  输出2.1!

网友:
用分压电阻的话,输出电压会根据负载变化
稍微复杂一点就用运放吧,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