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7安装

楼主(2013-10-19):
请教win7安装,要如何安装win7系统,才能随便插在任何笔记本上都能正常运行

网友:
硬盘安装即可

网友:
我的意思是硬盘要如何安装一颗可随意插在任何笔记本都可正常执行的win7系统

网友:
那么麻烦,那有U盘好了

网友:
不可能哦!硬件都不一样,只有免驱动安装,xp可以,win7还没试过

网友:
吧系统装移动硬盘里,要用WIN7的时候就把移动硬盘X上选择,USB启动。

网友:
这个好像不行,我记得WIN8好像可以

网友:
你做个无盘服务器不就行了

插上网线笔记本禁掉硬盘,用网卡启动

网友:
    可以用u盘装啊

网友:
U盘GHOST和安装版的WIN7 是不是会损伤 硬盘 ,

网友:
目前用U盘装是最快速的办法。。

网友:
还是在U盘上装和WIN-PE系统吧

网友:
U盘,GHOST,,几分种就搞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