纬创LA47主板 HM65芯片组上电时序之S0状态分析

楼主(2013-10-19):
紧接着前面两个帖
1、送礼:纬创LA47主板 HM65芯片组上电时序之公共点产生浅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0158-1-1.html
2、纬创LA47主板 HM65芯片组上电时序之3V5V待机电压产生浅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0903-1-1.html

                       纬创LA47主板 HM65芯片组上电时序之S0状态浅析
1、前面分析了公共点和3V5V待机电压的产生,那接下来,在EC待机条件满足后,会读取BIOS信息,并配置自身脚位;
2、当PCH桥收到S5状态的待机电压,且其它待机条件正常后,会发出SUS_PWR_ACK信号给EC;EC再发出PM_RSMRST#信号给PCH;
3、以上条件满足后,基本上可以按下PWRBTN#进行开机触发动作,触发以后时序,请见以下我画出来的时序图:

图纸画的不太好看,但可以代替我很多文字说明,而且还简单明了。
4、如果图片看不清的话,可以下载以下WORD文档后,放大看。

网友:
支持一个   来点别的厂家的吧

网友:
大哥你能把 号标上吗 先出哪个啊

网友:
能否在每张图纸上都标上测试点的坐标。

网友:
很需要这种资料,谢谢!!

网友:
没有先后顺序,想看懂有点难度!

网友:
我也看不懂,先下下来,再对照图纸慢慢研究!!

网友:
楼主厉害 真的一直在关注

网友:
错综复杂呀,我把图传上来,对照图纸慢慢研究 ,大家就不用去论坛到处找了。

网友:
pch发sus-per-ack的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
讯维学员就是牛

网友:
这些配上图纸慢慢看能看明白,谢谢楼主的精彩分析

网友:
我得慢慢研究你的图

网友:
真是谢谢你的无私奉献的精神

网友:
有个纬创不触发的板子,是宏基4741G的机器。RTC电路都查了,条件都满足。其他的话开机信号我有,EC到南桥的PBTN也有高低高跳变。RSMRST也有3.3V。刷过4,5个BIOS,换过4,5个HM55南桥,还是不触发。测量无SLP_S3,SLP_S4.测量是唯一发现PM_SUS_CLK是1.7V,其余LID,ACOK等都测量OK。不知道还有没有遗漏其他南桥待机条件,依旧是不触发故障。

网友:
楼主厉害谢谢你的无私奉献的精神

网友:
楼主好强。你的三个帖子我都看了几遍。。有些地方还是不太明白。。等下载个图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