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t-m2不开机

楼主(2013-10-19):
cpu无vtt ,pg , 复位.有时钟,核心电压

先换三个爆浆电容

拆了三个装了两个,我的容量大,有两个并联一起的,少装一个.
DDR2内存无1.8V

判定rt9214不良,
.
找到一精英945GC-w3主板的apw7120代换.

通电测电压

内存1.8V有了,CPU的电压都出来了.装机测试

一切正常.

网友:
典型的无内存电压,导致CPU不工作

网友:
没内存供电引起的

网友:
测试RT9214的157脚,都有电压无输出,直接干,7脚无电压又是另一回事了,可能是IO

网友:
我也想法个帖子,我的是南北桥上管D极两个滤波电容鼓包,通电测各供电,cpu电压不出,换上假u测的时候出来了,先去换了两个电容,装上真U 在看出cpu电压不,结果真的出来了,为什么两个南北桥上管滤波电容会导致CPU电压没出,南北桥的供电是测到了啊

网友:
先内存后CPU内存供电不正常,CPU肯定没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