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时间卡住不动

楼主(2013-10-19):
BIOS时间不动,不断电重启bios都自动恢复,电池换了也不用,主板电池也换了,跳线帽中间针电压会被拉低成1.几 伏。  一般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跳线帽第一脚电压正常

网友:
bios 刷了也不用。

网友:
跳线帽问题

网友:
可能是BIOS电池线路问题。

网友:
南桥边上CMOS模块有 短路,或者有电阻阻值变大了!比较华裔边上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