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惠普515

楼主(2013-10-19):
              初学上路,有什么不对还请见谅。
    今天接了一台惠普515的机子,拿过来时说是黑屏,测了下确实是这样。电流1.1左右,外接不显。
没啥说的,直接拆了。经过测试内存过,cpu阻值正常,集成的板子直接准备干北桥了,由于北桥被灌了红胶,挑了以后发现胶渗入桥内部了,没办法直接上BGA后重做了。
完了以后上电流,尼玛居然啥反应都木有,故障依旧,电流依旧。。。难道不是北桥?我迷茫了,不死心换了个cpu试了试,除了电流到1.2了,然后还是不亮,正苦恼之际忽然想起以前修的IBM z60t时候,显卡上不加散热片不开机,于是将惠普的散热片装好,加电开机,电流1.8,开机了,不禁对惠普无语。
修好了一个机子,心情很好。也对师傅很是感谢,指点了我很多,谢谢了!

网友:
不加散热不显示,真没有见过。不过见过不接屏是不显示的

网友:
真的啊???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
不加散热片开不了机?别是别的问题还没修出来吧

网友:
还有这说法啊!!!!! ???

网友:
这个真可以有     一招鲜  吃遍天!

网友:
我还真没遇见不加散热片不显示的。但我遇到过把散热器的螺丝拧紧点就不显示的

网友:
没懂,是不是有接触性的问题。

网友:
是高温保护了,这个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