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再来一片MS-7529 REV1.6,没有CPURST。

楼主(2013-10-19):
MS-7529 REV1.6,上电不跑码,测CPURST#为0.24V。PCIRST#正常。这种没有CPU复位的,多为南桥的故障。打了一下DMI总线的值,一切正常。

测量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没有问题,可是北桥就是没有发出CPURST#

先换南桥吧,换了之后,问题依旧。

不会北桥坏了,导致没有发出复位。好,再换个G31的北桥,反正这些东西有很多,废板子拆的。

可惜,换了北桥还是老样子,没有CPU……………………
没有办法了……………………

过了几天,无事再拿出来看看

把外设 拆下来看看吧,先拆75232芯片,开机试一下

不会吧,跑码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串口芯片75232会导致 没有CPURST#??????????????????

可能是75232导致了南桥故障,从而DMI总线出了问题,导致北桥不发出CPURST#吧,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条件都正常,CPU复位,只有零点几的贴子,求助我也发过,修好的没几个,顶楼主
我的那个,是南桥虚

网友:
因应是75232是短路的,

网友:
楼主再焊回去看看

网友:
折腾哦,南北桥 都换了.能收多少钱呀?LZ

网友:
串口的问题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