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波形分析

楼主(2013-10-19):
内存的SPD的波形必须要在的SPD芯片脚位测吗?我测的是内存插槽的SMB_MEM_CLK(120PIN)
SMB_MEM_DATA(119)
路过的大师过来分析该波

网友:
口舍也看不到啊?

网友:
你测试的是时钟的波形把  这种波形看像是正常的

网友:
你测的SPD可以在内存上测试也可以在槽子上或者假负载上,SPD本来也是挂在SMB。至于波形就不太懂了要对照SMB的代码表了

网友:
这波型是正常的,看起来内存是过了

网友:
还有就是建议你把斜率调成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