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20电脑黑屏问题:主要是技术不过关,不成熟。

楼主(2013-10-19):
我是2013年4月14日买的电脑,购买不到一月,就出现黑屏(事实上电脑屏幕也有暗光),黑屏时电脑里正在运行的程序照常有声音,但就是黑屏无显示。于是我就开始在绵阳联想维修站进行维修,从第一次送修到现在,反反复复地便是出现问题,送修,然后修完送回使用,再出现黑屏无显示,又修,再修完送回,又出问题,又修,我已经记不起送了多少次了,但至今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期间他们换也显卡,换了主板,都没有解决掉问题。然后就发现,7月18日就到了保修期。还好,他们没有为难我,直到现在一有问题还是继续帮我修。而这二天,才换过主板的电脑,又再次出现黑屏无显示的问题。我发现,这可能是联想一体机的通病吧,技术不成熟,而我呢,就贸然去买了它,算我倒霉吧。如果不是他们服务态度很好的话,我真的想去退掉。我看了这则求助,和我的问题完全一样,所以,唯一的解决方式,还是报维修站去修算了。贴子上几个老鸟所说的,都是假打,没有说到根子上,你不要听。补充说明的是,每当出现黑屏现象后,正常模式进入无显示,但只要进入安全模式,无显示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求助后得知,是驱动的问题。但更新驱动后,问题仍然存在,所以,应该还是该一体机型号不成熟的问题

网友:
最后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

网友:
换显卡了吗?找个图纸来看看。

网友(2014-03-03):
这事给我也撞上了,接到的机器和你说的一模一样
加焊显卡后温度就没那么高,但是一进系统装完显卡,就出现黑屏(事实上电脑屏幕也有暗光),黑屏时电脑里正在运行的程序照常有声音,但就是黑屏无显示。

网友:
我的这个之前是屏暗,把那个电源板给换了以后显示不正常,看着像是分辨率显示正常,屏幕显示不出下面的任务栏。开机画面也不正常,联想的字母都是显示在右边。求解

网友:
联想B320一体机电视板通病!换了就好了!如果进行检修发个电视板主控芯片装上去就好了!型号RTD6273S  B2F86S2 GB22C  TAIWAN

网友(2014-05-20):
请问一下什么事电视板?

网友(2014-09-11):
哎 我也遇到了   不死机但是有时候蓝屏 有时候黑屏 有时候显示不全屏  晕死了啊

网友(2014-12-30):
有人修好的没有   我的也是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    就是屏不亮      也没有字    感觉就是灰屏       切换到电视模式会亮        网上说啥的都有     到底是哪里的事啊

网友(2015-05-12):
倒霉的机器让我也碰到了,,,换了RTD2673S  不显示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