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电池开机正常 插电源黑屏

楼主(2013-10-19):
联想Y470电池开机一切正常   但是一插外接电源就黑屏外接屏幕却能正常亮机   换了个屏问题还是一样   求解

网友:
这个不太好说,最好前后对比下状态。

网友:
楼主说在任何情况吗,这进系统如此,进系统还是如此?

网友:
led屏的 开启信号正常吗?不正常就修。就是亮度和开启信号

网友:
我昨天遇到过一台,不过是Y430,情况和你的差不多,但是插电源时用外接也不亮。拆机测量发现用电池电压一切正常,但是一插电源就缺内存电压,最后发现内存的供电芯片有两只脚氧化,应该是进过水,性能不良,最后重新加焊后试机OK!但楼主的神奇得多,希望楼主修好后能跟贴说以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适配器和电池都是隔离电路过来的,会不会是隔离电路故障

网友:
看下隔离电路

网友:
任何情况下   都是一插电源就黑屏        一拔掉电源 按
fu+f2    就又亮了

网友A:
任何情况下   都是一插电源就黑屏. ==> 1.如果再次拔下适配器电源,是否会亮屏。2.切换显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情况下   都是一插电源就黑屏. ==>1. 如果再次拔下适配器电源,是否会亮屏。2.就黑屏. 其它如电源灯,硬 ...

    拔掉电源需要切一下会亮                    偶尔插电源会亮    开十次最多能亮一两次    不亮的时候风扇不转  灯都正常
    还有就是插电源开机会瞬间闪下屏就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情况下   都是一插电源就黑屏. ==> 1.如果再次拔下适配器电源,是否会亮屏。2.切换显卡看看。

需要切一下就会亮

网友:
如果这个机器 CPU 后面 有 大电容  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一插电源就没有背光不是黑屏

网友:
系统的原因吧

网友:
加焊芯片试试,或者换个

网友:
楼主解决没,我今天遇到和你一样的机子

网友:
楼主的解决了没? 我的是单用电源和电池开机都正常,用电池开机后,有时一插电源就暗屏,此时机器还处于开机状态,暗下fn+f2 两下就好了, 电源管理什么节能计划都调了,系统重做,换了充电器,问题都是一样  还有一点,有时插电源却是好好的,一直不解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第一:查一下这个板是否进过水,如果有锈点,这个点可能锈断,第二:刷一下BIOS试一试.第三:电池电压为12V,适配器电压19V,在显卡电源处查一下,看能否发现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检测下高压板上的 背光 开启信号电压情况 不行的话可能是灯管坏了

这机子是屏坏了,换屏就好了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