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20电脑开机黑屏无显示

楼主(2013-10-19):
求助专家:自今年四月份购买该电脑以来,到现在已经有半年时间,一直就出现电脑开机后无显示,但机子却可以听到声音,反反复复地开机,关机,十次可能有一次可以正常显示,但运行一段时间后,电脑突然出现黑屏,但却仍可以听到电脑运行程序时的声音。修了N多次,都没有解决掉这个问题。每次维修站修得有了显示,但拿回来使用后,又会反复出现同样的问题。维修站先后换过显卡,主板,但还是没有解决到问题。让我疑惑的是:打开电脑,可以听到里面运行的声音,但就是没有显示,那说明,应该是显示器出现了问题吧,但当我进入安全模式后,却能正常显示。搞不懂啊,求助专家,怎么办?如果不是看维修站的服务态度非常好的话,我真的是想把机器退了。

网友:
开机键的临近的一个键是外切显示 你点击看看 还有种可能 LVDS转换电路松动 或者显卡松动 修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你看下按键板那里有没有屏开关?屏开关坏了就会黑屏,或者查下灯管和高压吧

网友:
显卡坏了 加焊一下!不行就换掉。

网友:
能听到声音 基本上可以断定主机已经没多少问题 即使有问题 在于显卡  你可以外接显示器看一下

网友:
都试过了,包括你们所说的试一试电脑上的外切显示开关,都没用。为发这一张回贴,我反反复复地开关电脑,最后才再次有显示。谢谢谢谢各位,请继续指点。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正常情况下开机电脑会黑屏,但如果进入安全模式,却能正常显示。我想,这应该不会是显示器的问题吧。

网友:
直接找他换    去这么多次了   看他们还有社么理由推脱

网友:
保修期内的机器送维修站维修啊。没办法退机

网友:
一年之内三次维修还出现问题,可以申请换机。直接找维修站就行

网友:
一看就是显卡电容虚焊了嘛

网友(2014-03-17):
联想B320一体机电视板通病!换了就好了!如果进行检修发个电视板主控芯片装上去就好了!型号RTD6273S  B2F86S2 GB22C  TAIWAN

网友:
手上有一台,开机闪一下黑屏,,没有背光风扇一直转着,那位兄弟有这款机的BIOS

网友(2014-05-18):
我也需要这个机器BIOS 同求啊,,我的开机不显示啊

网友:
申请换机,联想售后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4-07-06):
机器现在还出现这种情况不?换个系统,说不定有收获的

网友(2014-09-07):
楼主的这个机器修好没有?我现在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机器,问题也一样,能开机运行,也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用键盘按键也能播放音乐,可是,就是屏幕不显示,我猜想既然能进系统,就证明主板,内存,显卡都没问题,如果其中一个部件出问题,开机自检会过不去,也不可能进系统,可是又不知道具体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回答解难

网友(2014-11-02):
应该是BIOS问题,还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同求,故障一样,谁解决了啊,分享下

网友A:
我这里今天也接到一台,还没修好,原因是顾客晚上开了一夜然后关机,隔两天就开不了机了,现在启动时屏幕亮一下也看不到字,然后黑屏你能听到电脑启动进入系统的声音,

网友(2014-12-02):
显卡 刚修一台

网友:
罗上的修好了吗‘

网友:
简单的问题不要复杂化,换个连接线试试

网友:
安全模式能显示,应该显卡坏了。

网友:
这机器确实难搞,好像就没看见解决的方案

网友:
楼主你机子还在手上吗

网友:
有没有人修好的         这个问题是通病  都没有修好的吗   我的也是啊

网友B(2015-04-02):
我接了 3台了 都没弄好  而且是bios 刷过  显卡换过  都不行  在线等
求解

网友(2015-05-12):
联想的神机,,,搞死人,,,我也实在拿它没办法了...

网友(2015-09-07):
我这里也有一台,开机黑屏,能听见开机声音,切换至电视功能一切正常没有搞好,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确实很垃圾,修了一台很长世间了,搞不定呀

网友C:
你的一体机修好没有   告诉你吧   吧CPU座子旁边的显卡供电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一体机修好没有   告诉你吧   吧CPU座子旁边的显卡供电芯片换了就好了

换过啊,换了个5930和5912都不行,芯片升温很快

网友(2015-10-19):
我也修过这个机子,确实有很多通病的

网友(2015-12-08):
有修好的吗

网友(2016-01-16):
手上也是一台这样的,TV都是可以的就是电脑模式时开机不显,只有白光过5-8秒后就全黑屏。有时候能显示只是全部都是很规则的花屏,不象是显存和显存坏的那种花,有点象是显卡的BIOS不对一样。

补充内容 (2016-1-16 20:50):
话说网上的通病1.0V的电压是正常的,显卡加焊过了。

补充内容 (2016-1-16 20:52):
能触发关机证明跑码应该是正常的,先显卡BIOS不行就换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接了 3台了 都没弄好  而且是bios 刷过  显卡换过  都不行  在线等
求解

不是说这机子有个PU16的通病吗?你有没有看下显卡的供电都有了吗?

网友(2016-04-11):
我这里倒是修过几天 版主所说的情况大部分就是换一个长管APL5930(在U旁边)就好了!

网友:
换了5930用了半年现在又黑屏,现在不管怎么换都还是黑屏

网友(2016-07-17):
显卡问题,高压问题都有吧,

网友:
搞不定最好换机,这样就不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今天也接到一台,还没修好,原因是顾客晚上开了一夜然后关机,隔两天就开不了机了,现在启动时屏幕亮 ...

显卡问题,先把屏幕测量一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显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