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无法删除

楼主(2013-10-19):
今天遇到一个硬盘,进DOS,低格,换其他机器山,分区表就是删除不掉。为解?
有人说 是磁头问题,磁头问题不代表磁头损坏无法读取数据,只是0号磁头无法写入数据而已?
是这样吗?还是说,硬盘里面固件可以写成永久还原的模式?

网友:
装过什么软件么,比如冰点什么的?

网友:
只读故障?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固件问题,一种是写磁头坏。

谢谢罗工

网友:


网友:
如何判断是固件或磁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头还分读磁头和写磁头吗?

是的,一般读磁头损坏几率低点,写磁头损坏几率高点。

网友:
重刷一个固件试,K掉0头,再跑一下PST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上,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