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液晶显示器通电白屏求助

楼主(2013-10-19):
右侧红圈部分,其中一点测有5.7V电压,另一点通电测量时打火,屏闪,没测出电压,中间方块的地方是TL494,查了下资料看的不是太明白。测各左侧输出点电压   4.7V  14V
同时发现屏线松脱,重新上好后没有反应,依旧白屏。请老师指点

网友:
白屏应该去查驱动板,问题在驱动板上。

网友:
白屏看平线,驱动板和逻辑板,不用浪费在电源上。

网友:
4.7正常吗,感觉不对吧,换个通用的电源板点一下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屏线接口

网友A:
谢谢各位老师我个人觉得屏亮的话电源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因为没有测到屏供电(就是打火那里)所以有些不敢确定,看到大家的分析我会重点看一下驱动板的。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白屏首先想到的是屏线,驱动板 和屏

网友:
看下屏保险还有屏电路板是否短路了

网友:
此板应该是用在ASUS的VW193系列显示器上面的 白屏屏的几率很大 查下屏的供电  和屏上升压电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先看下屏供电上去了吗,屏线接口有供电吗,没有在查驱动板

YES

网友:
先用一套好板点屏  确定屏的好坏   如果屏是好的  就检察驱动板给屏供电的5V有没有  屏能亮电源板一般都是好的

网友:
驱动板代换下试试不行就换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老师我个人觉得屏亮的话电源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因为没有测到屏供电(就是打火那里)所以有些不敢 ...

你测错地方了。打火那不是屏供电。那是灯管的高压端。用数字表测的话,很容易损坏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测错地方了。打火那不是屏供电。那是灯管的高压端。用数字表测的话,很容易损坏表。

难怪 ,长知识了,非常感谢

网友:
用分步隔离法试一下

网友:
刷一下 驱动板的 MCU

网友:
主要还是看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