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K780L D3不跑码

楼主(2013-10-19):
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bios刷过,焊过北桥南桥都没用,此板不上cpu也有出cpu供电,接下来怎么查?

网友:
IO。。。问题应该出在这。。

网友:
没得救了,重置桥吧

网友:
IO呢,我只能表示关注一下

网友A:
bios 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刷下试试

你先看清楚我上面的说明写了什么再说

网友:
不跑吗是难搞。打下总线组织看看有没有异常把

网友:
只能是地址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