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10-19):
  今接到一台长城显示器能通电,黑屏不显示信号,拆机换高压板后可以正常点亮显示信号,但过不了几分钟慢慢变白,最后白屏。但关掉开机又正常,过几分钟又白屏,求助大家这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问题呀???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不太好修。

网友:
5V屏供电稳定吗,用通用板点过吗

网友:
这个故障首先要用套板点一下屏,看看是否白屏,进而确定是板子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