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LA-4103P 跑53

楼主(2013-10-19):
    几天接到一台惠普CQ40 独显的机器  一开始不跑马我刷了BIOS跑马了我以为号了 结果没有亮  诊断卡

网友:
换个BIOS版本试试

网友:
电流什么个情况???

网友:
吹显卡看看,如果吹下能亮,则显卡出了问题,否则继续查

网友:
还没遇到过cq40bios坏的,楼主提供一下电流还有板子是intel还是AMD的呢

网友:
继续BIOS。按小号从HP官网下。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刷多几个BIOS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