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问下ipad1的电源IC可以用苹果4的电源IC更换吗?

楼主(2013-10-19):
问下ipad1的电源IC可以用苹果4的电源IC更换吗?
苹果

网友:
没人换过吗

网友:
不行 大小都不一样的哈

网友:
型号不一样肯定不行的 我有一块ipad1 放上电池电压就为零 估计也是这个问题 干不了啊

网友:
苹果太能精打细算了 怎么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