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不上电

楼主(2013-10-19):
LA_8131P不上电,以上信号都有,但ON/OFF#4.2伏不知道正常吗?按开关PBTN_OUT#没跳变,是EC坏了吗?大家帮忙

网友:
你关坏了吧!

网友:
讲的也太含糊了

网友:
ON/OFF有高低高PBTN_OUT一直为0伏,开关好的,

网友:
这个只是时序,有电压不拉低不一定是io坏

网友:
重点检查EC周边电路和南桥电路

网友:
两个BIOS上任何一只脚都没有电压,

网友:
仁宝开关电压应该是17V左右。。。

网友:
4.2V应该不正常,联想的开关上要么是3.3V要么是17V多点,查下那个双二极管,一端接开关,另外两脚接3.3V到EC,还有一脚接S5_0N 17V多的。。

网友:
应该是51_ON,17.6V的

网友:
那个EC_ON为3.3.   51_ON#没电压就是正常啊,把Q2409拆了,开关电压17伏,也上不了电.,,,好新的机子,都是不知道怎修

网友:
是待机芯片坏了吧,要仔细查下

网友:
这个跟点火回路没关系吧

网友:
没开机EC_ON就有电压了,应该不对的吧。这个机子需要触发发后EC_ON才会出来,插上适配器开机排针应该是17V的,触发后降到3.3V。刷个BIOS看看,不行换EC吧,不该出的电压出来了,问题应该在EC那里

网友:
楼主说两个bios都没供电,是不是哪里断线了,这个应该不是ec程序问题吧

网友:
仁宝开关17V多 上电后就变3.3了

网友:
+3vs_spi为BIOS供电,好像要上电了才有吧

网友:
+3vs_spi  电压应该待机就有吧   要不你BIOS咋工作   还哪来的的开机

网友:
以前碰到过这个,4.2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BIOS不参与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