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主板上面的那个屏蔽罩支架怎么拆穿,求救

楼主(2013-10-19):
如上,本人自用中兴U930手机,现在要拆三星字库芯片
求救

网友A:
使用预热台+风枪 可搞定,但要很小心避免飞件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屏蔽罩夹子怎么拆,这个可以拆的吗,不拆,芯片可以吹下来吗?

网友:
风枪吹,暴力点的用老虎钳夹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预热台+风枪 可搞定,但要很小心避免飞件

请问一下用预热台热时背面的元件会掉吗?

网友:
用风枪和烙铁一起来拆就可以了,不会造成造成背面掉件的

网友:
多拆找感觉!什么都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