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181不触发

楼主(2013-10-19):
故障机型:A1181  k36a    965平台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步骤:

1.测量SMC_ONOFF_L,为正常3.3V;
2.TPS51120输出的PP5V_S5_REG与PP3V3_S5_REG正常;且线性输出VREG5与VREG3也正常;
且电源好信号RSMRST_PWRGD也正常。
3.SMSC的PM_PWRBTN_L为3.3V且有正常跳变;
4.测量南桥的RTC电路,均正常;
5.测量南桥的晶振起振;接下来有种想换南桥的冲动;
6.接下来发现重点,电源头灯不亮,这是重点了。看下图:

J6900 PIN5 ADAPTER_SENSE 0.47V 明显不正常。Q6920控制极为0.58V异常,Q6999控制极7V异常,SMC_BC_ACOK为正常的3.3V,Q6940也正常导通。那只有是比较器LM397 U6900的问题了,实测PIN1 电压为0.4左右,正常分压应该7.5V,且两个电阻阻值正常,U6900 PIN1对地阻也正常,加焊两个电阻,即R6933和R6931后,正常触发。且ONEWIRE总线上电瞬间可以测到下拉波形。

网友:
苹果的修的不多。电路还是有点复杂。看了三分钟才看懂。还是有差距

网友:
杯具  我都没见过苹果的真身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下图纸就好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电阻阻值正常就是不分压··让人很蛋疼~~~然后焊一焊就好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
苹果看到就头痛啊

网友:
原来是苹果,看得有点吃力呀...

网友:
我是来拿分的

网友:
我这个1181 那些信号也是正常的,绿灯也亮,3V 5V正常,EC工作条件也正常,现在严重怀疑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