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的测量问题,新手匆笑

楼主(2013-10-19):
今天看了刘坚强老师的主板维修中的二极管测量,用我的胜利VC890+,直接调到二极管档,怎么测也出不了他说的阻值,一直都显示OL。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发现表上有一个select hold键,就随手按了下,没想到表上显示出现了变化,出现了二极管的符号,马上再测二极管,终于有数值啊。鸡冻啊。实测了几个,正向电压都在0.625V左右(到论坛查了资料才明白,刘老师讲错了,测的不是阻值,是正向压降), 可反向测量问题出来了,出现了多种数值,有 0L、1.662V、2.88V、2.989V等,数值真的是千变万化啊,这是为什么?请大侠们指教!另一个问题,我用电阻档不论怎么测几个二极管的正反向都是无穷大。显示为0L,这是为什么?按说该有阻值显示才对,这些二极管是好的。望各们大侠们解惑,小弟在这里多谢了。  应该不是表的电阻档坏了,测别的电阻都很正常。

网友:
用蜂鸣档测就行了,最好是拆下来,二极管单向导通,反向截止,红表笔接二极管正极,黑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应有300到800的阻值,调换表笔显示无穷大即为正常。标有白色的一端为负极

网友:
我用蜂鸣档,怎么测万用表都没有动作,一直显示为0L。都是在板子上测的。测的是ATX电源板上的二极管。

网友:
学习了,一直用机械表,看来是落后太多了,认真努力中

网友:
二极管有表示的为负极,用二极管档测试可以。有阻值(大于200欧)为好

网友A:
一般就是二极管档 正向导通 反向不通就可以了,不要纠结在这个上面 视频后面的三极管神马的有点坑爹

网友:
我就是用蜂鸣档测不出数值,搞不明白。难道表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二极管档 正向导通 反向不通就可以了,不要纠结在这个上面 视频后面的三极管神马的有点坑爹

呵呵,正在学三级管,想学习电脑维修,没有电子电路知识,只能从基础学起,对我这种初学者还说,刘老师的讲解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正在学三级管,想学习电脑维修,没有电子电路知识,只能从基础学起,对我这种初学者还说,刘老师的 ...

嗯 都差不多 我基础也很差 都是看视频逛论坛 慢慢学的 加油!

网友C:
测二极管,摘下来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二极管,摘下来测量

没有风枪啊,就只能先在板子上测试试。

网友:
正向导通有数值,方向截至,为无穷大1

网友:
二极管档,红表笔接负极,黑表笔接正极,正常阻值为200~800,表笔反过来接,正常阻值为1点几或无穷大。

网友:
新手学习中 我只知道二极管通了就坏了 别的什么阻值偏大偏小还很少遇到

网友:
二极管有单向导电性,将数字万用表转到二极管档(不同表转换方法和位置不一,我用的是FLUKE 17B,用黄色按键转换电阻和二极管档位),红表笔加到二极管的阳极,黑表笔加到二极管的阴极,万用表显示就是二极的正向压降,表笔反向加到二极管两端就显示OL。利用万用表给二极管加电使它导通,取两端的电压,及正向导通压降。

网友:
同样新手,学习了。

网友(2014-07-05):
同样支持楼主,相互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