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ELL E1909WF 技术问题

楼主(2013-10-19):
客户哪来一台 DELL e1909WF机器,故障现像是这样,开机正常,显示DELL图标,还有无信号输入的提示,看上去一切正常,接上VGA 与主机连接,电源完全断电,指示灯不亮了。
很明显是电源板的障,拆机一看,已经修过,修理师改装过,已经不是原装的电源板,换上去别的电源板,加上了通用高压条,呵呵,我也粗心了,没有看,以为那电源板是原装的,就按电源板的型号配了一块,没想到的事情是,已经被之前的修理师付改装过了,驱动板应该是原装的,我想请教,此型号的显示器,驱动板与电源板连接的接口定义是什么样的,我想把我刚配的电源板用上去,请大师指教
把接口定义发给我

网友:
除非谁手头有一样的能给你看下。没人记这东西。你不是有师傅改过的电源板吗?找出5V供电 地线 开机信号有这三条线接到你的新板上,基本就可以修好这个显示器

网友:
这东西没人记得住,都是凭经验。驱动板跟电源板的连接就电源5V,开关,亮度,地线,基本都是这几根

网友:
是啊,找出三根线,修变天下无敌手。

网友:
我就是一个特大的菜鸟做法,一收到电源板就立马把驱动板上的三条线焊下来了,有两天记得住,,5V的忘了,要怎么找呢,,接地的接到了螺丝眼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