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梅捷主板

楼主(2013-10-19):
我的另一个帖子讲述了这片主板进不去系统,重装系统安装1/3左右停顿而不能完成安装的事。帖子中提到用优盘插拔一下USB口能进安全模式。郁闷了几天。今天又开始鼓捣,发现安装停顿时,也可以用优盘插拔一下USB口就可继续安装,只要长时间不进行下一步就可以用优盘触发继续下去,真是太奇怪了。你们遇到过这种怪事吗?这是一种什么情况?此贴就是用这种方式装完系统的梅捷板子的电脑发的。进入系统后,不停地弹出发现未知USB设备,后来禁用了,而优盘又可以正常使用,很奇怪很奇怪的?附上设备管理器截图,请各位帮助分析,在此一并谢过参与回帖讨论的网友。
以前帖子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0920-1-1.html

网友:
难道是供电问题?

网友:
不管1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正常使用就行,电子东西很多都无法解释的,特别是装系统,看你设备管理器好像是USB终端总线,只要禁用了,不提示新硬件就行了

网友:
主板坏了,如果是旧板就没搞的了

网友:
禁用不行吗?|?别的功能全没影响吧?

网友:
那个应该不碍事吧

网友:
可可可,电子产品问题就是多啊,

网友:
这是USB线路短路~个人意见。求加分

网友:
有些问题确实奇怪,但是又没办法,就将就吧.....

网友:
我遇到过笔记本主板这样的~~~但是不能用~~~换南桥搞定的

网友:
应该主板有问题

网友:
禁用不 行吗    ?

网友:
主板应该用问题

网友:
主板有些问题无法解释,不行的就只有换了!

网友:
确实奇怪。。。。。。。。。。。。。。

网友:
新人罗锅学习

网友:
以前遇过插USB键盘鼠标安装系统到51%就卡死的。拔了之后就顺利完成安装,你看下是否有USB设备导致安装出现问题的。安装完成后无任何问题。一直没搞明白。是技嘉的H61

网友:
也遇到过插着有问题,拔了就继续的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可以用usb鼠标,但不能用USB键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目前就这样用着,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网友:
没看出来毛病

网友:
USB 短路 或者南桥故障?

网友:
是老主板不?若是,可能是USB接口接触不良,换口试过吗?

网友:
据你写的情况分析,单一口问题。你找一根大针,将口中的四个金属片向上橇一下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