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双核本卡LOGOU

楼主(2013-10-20):
索尼双核笔记本  故障为开机卡LOGO  拆机测量几个关键测试点 阻值都正常 那么久应该是外设问题了 逐一排查 当查到SD槽时候发现 因为暴力插拔 导致铁壳和引脚都连在一起了 首先把铁壳用尖口钳 夹正位置 又把2个歪掉的引脚 加焊  清理好引脚  上可调电源开机 熟悉的索尼LOGO出现在眼前 至此维修完毕 故障修复

网友:
档LOGO 原来可以这么简单

网友:
原来如此。嗨,,,

网友:
其实卡logo很多都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什么地方的关键测试点阻止,能说清楚点吗,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
还是观察的仔细。要是当时没想到这一步的话或许就去查电路了。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我修的很多二修机都是类似这种,

网友:
这也能引起卡LOGO,下次自己注意点,省了走弯路。

网友:
不错,,,,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问题多多!

网友:
真的假的。这也太那个了吧。我一般维修LOGO过不去首先硬盘,再后来默认BOIS就OK 了。你这维修的太神奇了~

网友:
卡logo原来还能这样修.....

网友A:
这么容易不搞定啦

网友:
昨天就看过了~~今天还在呀~~~~呵呵

网友:
话说上次有台G450或者G430是USB被客户插坏、信号引脚接地导致不显示0.0

网友:
楼主运气好 检查的还比较仔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哦   这个机器多半数都是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容易不搞定啦

一开在QQ空间发的日志 复制过来看不到文字 又发了一遍 你才灌水了呢

网友:
很多机器都是这些接口损坏引起的 特别是USB 遇到挡LOGO的机器首先就要检查一遍所有的接口

网友:
外设引起卡logo

网友:
应该是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值得学习哈 维修就是要多观察

网友:
这种是经常碰到的。修机器以前最好先检查一下各接口。经常碰到客户把USB口插坏了。机器不显示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