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8个I5机器进水不加电 多处断线修复

楼主(2013-10-20):
同行送修的ACER I5机器 裸板 拆机测量各测试点正常 公共点480欧 3 5V电感145欧 内存供电163欧  显卡供电32欧 1.8V电感195欧 cpu电感对地142欧 关键测试点无为短路情况 仔细观察 3 5V供电芯片 的正反面 有些电阻 电容都变色了  讲可调电源调到19V 限流2A 测公共点电压19V正常 3 5V电感电压0V  可以肯定是因为3 5V没有输出引起的 不加电 找到电路图 3 5V供电芯片用的是RT8206A 测量6脚VIN 7脚LDo  4脚 0N LDO   测量发现 6脚 4脚都为0V 肯定不正常 仔细观察发现6脚旁边的电容腐蚀严重 供电端的焊盘脱落 4脚的相连电阻也掉了  从公共点飞线到芯片6脚 在找一个390K的电阻焊上一边飞线到公共点 一边焊到焊盘上 飞好线后 接可调电源 待机0.2A 在测3 5V电感无电压 7脚LDO竟然为0V 测7脚输出对地不短路 可以判断是供电芯片损坏 因为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想到这个芯片与ISL6237的引脚定义一样 从料板拆下6237芯片 焊好 我的焊工还是可以的 所以不用担心没焊好 重新把6脚线飞好 在测电感 3.3  5V正常输出  用示波器测BIOS的2脚 5脚 波形正常 开关上的电压也正常 证明待机没问题了 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6掉电 因为是进水的机器 很头疼 那就按上电时序来修吧  这个板是广达代工的 DAO  根据时序开机瞬间测 HWPG  不正常 继续往前追查 发现显卡电压没有输出 继续测量显卡的开启信号EN 为0V正常应该为3.3V  显卡供电的开启与CPU有关 还有一个3.3的上拉电压 测试发现3.3上拉电压没有 通过图纸查找 最终确定 3  5V的后继PQ56和PQ58没有导通  原来掉电是因为 3 5V没有出来引起的 真想慢慢浮出水面 。

对着图纸找到Q 25 和Q26连接的2个电阻 PR128 PR136电阻腐蚀 用万用表测量还有多处断线 如果想要把EC发出的MAINON信号通过转换电路控制PQ56 PQ58导通 要飞很多线 还有换掉很多元件 根据广大上电时序 EC在发现MAINON之前要发出S5_0N开启信号 也会通过转换电路 控制5V的后继转换5V_S5 在板子上找到转换的MOS管PQ15开机瞬间测 5V正常 说明EC发出的S5_ON去产生的5V_S5是正常的 虽然MAINON要晚一点出来 也可以借用5V_S5的转换电路来控制MAINON+3  +5V 因为S5_ON待机是低电平 5V_S5也是没有 按下开关S5_ON才会为3.3高电平 5V——S5才会输出 这样我们的+3V +5v 待机时候也是没有  按下开机以后 5V_S5出来的同时也就产生了 +3 +5V 比正常情况下 +3 +5V会早出来一些 也不影响使用 这里不能将 PQ56 PQ58的S级和D级之间相连 因为这样 客户插上电源 没开机时候风扇就会转 硬盘指示灯就会亮 切记  接下里从PQ15的G级飞线到PQ25的D级 为了防止MAINON对电路的影响 果断去掉PQ25 然后在飞线  飞好后 用纸胶带粘好 在此接可调电源开机 电流上扬到1.2A连续的跳变 用示波器测内存的波形 正常 因为是裸板  只能外接VGA进U盘PE系统 一切正常 至此此版修复 !!!!!

网友A:
很多时候,觉得进水机器,比那些什么条件都正常的要好修一些,,今天分加完了,明天给加上

网友B:
楼主功力深厚啊,为什么进水的容易短线啊,令人头疼

网友:
进水机修起来,说难也难啊!

网友:
还是不太清楚,觉得楼主很厉害。

网友:
理论知识深厚,经验也足

网友:
是个好贴子,可惜我的功底太浅,没有看懂……

网友:
前面看的懂,后面不是很理解,楼主厉害

网友:
对照图纸说就更好了,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很有帮助,谢谢楼主

网友:
有事碰到进水的就没辙了...看情况而定!

网友:
楼主理论和实践都很好呀!我们也要去学习一下了

网友:
厉害...看的眼花缭乱的 好好研究下!

网友:
楼主很厉害,理论知识深厚.

网友:
lz这样改是省了麻烦 不知道以后有【麻烦】不

网友:
把图纸也付上吧  这么新的机

网友:
进水机确实有时候不好修的!!主要要仔细点就可以~~那进水修那 ~~呵呵~~~

网友:
有时候进水的机器被腐蚀了就很难被修好了。难啊!学习

网友:
没图没板,我是真没看明白你的维修思路。

网友:
传说中的大神

网友(点评):
楼主,把图纸附上。这个机的图纸不好下载。

网友:
够细心够耐心!这么多评分怎么没有加精呢

网友:
讯维出来的人理论都很扎实,有点后悔没去讯维学了,我现在如果遇到像这种情况的、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手,看来是要好好学习理论知识了

网友:
写得很好,就是差了图,我看到风扇会转时,就想看图了.

网友:
以前修IBM腐蚀机器 主板挖了三个大洞,飞好线尼玛照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功力深厚啊,为什么进水的容易短线啊,令人头疼

学习了,楼主技术太高了

网友:
开机瞬间测 HWPG  不正常,这个是电压没起来还是起来之后又掉了呢?

网友:
膜拜。。技术一流。。但是能加个标点。。符号那就更好了。。。呵呵

网友:
楼主技术牛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觉得进水机器,比那些什么条件都正常的要好修一些,,今天分加完了,明天给加上

大哥最近在那上班那。

网友:
楼主如果发个图纸的图片上来 还好看点 字太多看不懂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  高手   。。。膜拜  中

网友:
进水机真心难修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一步一步分心的很不错

网友:
经典啊,学习了

网友:
其实最好 给个图 有助于理解

网友:
断了这么多线阿

网友:
我对进水机是又爱又恨。。。

网友:
高手!理论加实践,不错的!赞一个!

网友:
LZ技术很OK 就是这飞线飞的不敢恭维。。。

网友:
难为楼主了,写得挺多挺细,OK.

网友:
这个厉害,不知修了多久?

网友:
求图纸 I5的图纸可以收藏下啊

网友:
绝对是高手。分析的很好

网友:
一般CPU有几路供电,你看看是不是有一路在工作,其它都没工作。否则一上CPU

网友:
必须赞一个。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这本  发个图纸

网友:
真有耐心,断线的找起来累人

网友:
楼主的技术已经到达顶峰了!

网友:
佩服思路这么清晰的高手!客户要是看到飞这么多线,估计也不敢用了哈哈

网友:
飞线,楼主这活干得不错啊,板层断线有时真不容易找,只能飞线。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希望楼主多发这样的帖子,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广达可以,仁宝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