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大电容,真是冤枉它了=,回忆发贴,无实图,本子形号不记得了,现像,XP滚动条重

楼主(2013-10-20):
接到机子,上电,到XP滚动条,重启了,而且不显示了,屏就是白的。拆机,看到主板,NEC大电容,二话不说,拆====跟大电容有仇哇。。。。。。

一会就换好了,四只330的上去,装上硬盘,开机一试,OH NO!!! 还是一样,法,克

以为换的330是没用的,又拿了四个,换上,依旧啊,心冰冰凉啊

师兄提醒,可能和系统有关,想了想也是,换个系统试式吧,一个熊样

进安全模式不会重启了,想起可能是显卡驱动原因,就是了VGA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掉,再重新安装新驱动,打完驱动,再试试,久违的欢迎介面出来了,不重启了。。。。

网友:
从简单到复杂

网友:
呵呵,习惯性动作

网友:
要装原装驱动试才好判断

网友:
外接到滚动条就可以进去吗?

网友:
。。。杀了通病,让机器稳定一些吧。。

网友:
本人认为不是所有NEC大电容都有问题的.但是见到NEC大电容必须先干掉.

网友:
是的,我看到也都直接搞掉了

网友:
想着通病了

网友:
不是所有NEC电容都容易坏 遇到最多的是OE907 其他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我昨天就遇到过,也做了和楼主同样的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那大电容确实质量有问题。不知道为啥这么多厂家还用

网友:
电容有问题。什么故障它都会出理。这是很奇怪的事。不知道是何原因,连屏出现白线都有可能跟它有关

网友:
一般习惯性动作,可以理解,换了机器会更稳定.也无妨.

网友:
正常心理了,修笔记本的都是这样的了。。

网友:
驱动问题做大问题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