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OUCHSMART TM2 不充电!

楼主(2013-10-20):
这是充电IC的局部图!IC MODEL  BQ24740
1 PIN     CHG_EN# 3.3V
2 PIN      ACN          19V
3PIN      ACP           19V
5PIN      ACDET       0V
6PIN      ACSET        1.4V
7PIN       VREF         3.3V
10PIN     VREF         3.3V
14PIN     ISYNSET    对地
15PIN     IADAPT      对地
+VBDC 电压起不来,高手分析一下!
疑问,14PIN 和15PIN 对地正常吗?
5PIN ACDET 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
这是图片上面那个错了

网友:
已经修复! ACDET 这个信号应该是2.6V和3.0之间,但是板子没有R582 就没有电压来分压,加上R582还是不充电,后面把CELLS这个电阻原为100K 人为放大到200K  将D3022的二极管改成30V整流。就OK了

网友:
学习了,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