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通病大全

楼主(2013-10-20):
东芝M200,M300  CPU下面的NEC大电容问题,更换为6个330就OK
ACER 4520的机子C433的另一端到空槽焊点上的线断了
DELL 1420 都是短路 都是C113电容坏了 就在网卡附近 .
DELL D510\D600等机电池能用,外接电源不能用,是那个FL2靠那个电源头旁边的电感虚了。
IBM 联想 通病TB SHIP H8 SHIP IBM/LENOVO SHIP  容易坏,且 该处易进水腐蚀短路或断路
ASUS AJ8笔记本连续遇到几台开机不显示的机器.都是因为南桥烧坏引起的
COMPAQ CQ40 其中的一个通病故障:能开机,但键盘灯不停地亮,没显示,电流能上到1.多。解决方法:把内存,电池都拆下,开机键按几下,再装上就没事了
IBM X31,故障:按开机键电源触发,指示灯状态工作正常,故障代码卡显示00,这种一般都是X31通病,要不就是MAX1845坏,无1.2V电压产生,要不就是MAX1845边上那个C683电容坏或性能不良.拆机,先从简单入手,裸板测量,3V,5V正常C683电容无1.2V电压,换上一个同型号的测试,正常!
IBM R61I系列的机子,出现开机掉电的,在掉电后3。3V和5V。1。5V都还有,1。8V没有了。发现多数是显卡后面的电容有短路现象,主要看有没有烧黑
ASUA Z9100图纸.此机不触发有通病换C225
联想Y300 北桥发烫  给内存供电的MAX1715边上F1保险损坏`
联想E200   开机死机,多为BIOS刷坏引起的。
联想Y200  跑38不过内存多为BIOS损坏。
联想E390关机死机 南桥问题
联想E390 19V短路一般是电容和二极管击穿
联想E390与E420A外观一样,
联想旭日150  CPU供电芯片易虚ADP32056
联想125开机画面死机,大多时南桥虚焊
联想的机器IO易虚
联想的内存接口易虚
联想的机器BIOS爱坏。
联想的机器电源口爱坏
HP的机器不用原装电源 进系统后鼠标乱跑
康柏1700花屏,多会屏线损引起的。
康柏1800白屏,多为液晶屏的供电保险损坏引起。内存接接口易虚。
康柏N800V 自动重启多为散热引起。CPU风扇脏引起。
HP NX 6120、6130,进系统死机,压着可以用,加焊南桥,OK,(通病)
HP DV4000不亮机,压南桥亮,重做
HP NC6000不充电,测充电电感只有1V左右的电压,换MAX1772,故障依旧,发现MAX1772旁边的电阻R1065阻值为0.96千欧,换2欧电阻,
HP DV2000不充电,查充电芯片MAX8725E工作条件,发现10脚无高电平,查电路得知为IO控制,更换IO,OK
HP V3000  北桥易虚。
HPNC6000  CPU供电芯片虚焊
NX5000 不开机维修一例------主板断线 引起CPU供电没有
HP NC4010 不充电  标01C电阻损坏
HPNC 4010  加电掉电 CPU供电MOS管击穿
HP DV1000  PC87541V IO易虚,坏
开机不显一般是显卡虚焊,农民工都知道。
南桥爱坏
的机器加电不显多为 IO虚焊,IO鼓包
HP的机器公共点19V短路多为滤波电容击穿引起。
康柏X1000的显卡板接口易虚焊!
康柏B200 跑乱码,不认内存,都是BIOS问题
康柏N620C 不过显卡BIOS问题
康柏NC610 电源板易坏
HP 康柏机器CMOS电池没装和没电会自动开机
HP不过CPU,一般时CPU供电芯片虚焊。
康柏机器I/O和晶振易虚焊
神州优雅 M735T的通病
插上电源,待机3.3V 5V正常,按下开机健没有反映、开机键也没有跳变,COMS电池没有电<记得有几款机型是电池没电也会开不了>..换后一样。BIOS芯片刮后洗后一样,按住BIOS正常。加焊BIOS坐OKK,这个以前有修过两次,也是通病
惠普H541,540和6520S机子,他们的板子相差不多,雷击后最容易坏南桥旁那个Q517的N沟道MOS管,有的网卡、I/O、一起坏有的单独坏,但大多会坏Q517:
明基R55 不过内存,电流1.08A ,将新显卡重新加焊故障依旧,原来是时候测试卡走代码都亮了,现在测试卡走0A ,将显卡拆除,上卡故障代码依旧刷BIOSOK
华硕A3V通电无显示,网卡背面的电阻坏了
d520 不开机,电流0.08 一般都是 SN0508073 坏了,没1.0 电压输出.换了都好
SONY CR、SZ系列独显的能跑电流无显示,显卡重做BGA.

网友:
好贴要顶,希望能多出现些这样的经验贴

网友:
真是宝贵的经验,谢谢您的无私奉献,对于我们这些学徒真是一份宝典。

网友:
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前辈总结的经验很宝贵

网友(2013-12-26):
都是些老机器了。

网友(2014-07-17):
同意楼主!

网友(2014-06-05):
感谢迅维网,感谢各位前辈。。。

网友(2013-11-07):
  希望在多更新点。。 很好的经验呀。。。刚刚修好一台。。非常感谢。。

网友:
先保留  以后可能有用到

网友:
一般笔记本没代待机的通病是什么?或者,待机电流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A:
CQ40的那个 据说通病,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弄好的,一般都是BIOS 或者AMD的北桥 英特尔的显卡的问题。

网友:
知道所有通病 就能解决市面上不少机器

网友(2013-12-26):
好多平时维修时都遇到过。感谢楼主帮助整理得这么仔细。收藏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希望楼主多的分享

网友:
联想E390 19V短路一般是电容和二极管击穿

网友(2014-05-16):
好贴,  收藏了 ,楼主说的这些通病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说太有用了。

网友:
谢谢指点,长知识了

网友:
先收藏了,说不定能用着

网友:
总结这么多不容易 能分享出来更不容易

网友:
重要的资料啊

网友:
好贴真的要珍藏啊

网友(2014-06-16):
楼主,看来你做笔记整理了。

网友:
老机器型号比较多,希望各位有新的通病补充一下

网友:
真是宝贵的经验,谢谢您的无私奉献,

网友:
好帖要顶, 多发点

网友:
受教了,收藏多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通病知道多了修机器就是快啊

网友:
都是一些老一点的机器了,新机器难修啊。

网友(2014-07-17):
机器太老  有心机器人 通病吗

网友:
最近修了两台联想G460电流上到1A左右,内存系统管理总线有一条电压偏低,换南桥

网友:
保存了 很重要

网友:
是挺全面的啊

网友:
通病好,我就喜欢通病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2014-11-27):
楼主无私奉献,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Q40的那个 据说通病,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弄好的,一般都是BIOS 或者AMD的北桥 英特尔的显卡的问题。

CQ40好像都是北桥问题啊啊

网友:
这些东西现在修到的很少了吧

网友:
楼主都是平时自己修的时候总结下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