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7寸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3-10-20):
明基17寸显示器故障!!!!    电源板输出5V,14.26V,高压板是改的通用的,单独测试了灯管,都没有问题,在驱动板上三端稳压器上也能量的3.3V,还有一个是2.58V,但是按下开关,灯是绿的,就是灯管点不亮,不知道是错在哪了????   有一个现象:按下开关以后,那个14.26V一直往上升,变成1了,一会绿灯变成黄灯后,电压慢慢的下降成14.26V了,请大家帮帮分析一下

网友:
按键我查了一下,都是用二极管相连的,电压都为3.24V!!!

网友:
把控制高压的开关信号线直接接到一体板的5V上的时候,灯管亮三秒就灭了,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按了开关后,开启电压是0.4V,没按前是0V,adj5V

网友:
高压板或者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灯管可能性大,不行在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换高压板吧。远程行吗?

网友:
我有两块新买的高压板呀,单独测都没有问题呀!!!!!!!!!!

网友:
应该和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1874-1-1.html 一样故障。

网友:
按开关灯正常而灯管不亮,是不是高压开启没有连接对?我感觉还开启不对

网友:
换一块高压板 看看

网友:
开启我都接对了呀,并且我在驱动板上量的3.3V有的两个人,一个量的2.5V,都是在三端稳压器上量的,那个2.5V有没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