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计算机怎么不触发??

楼主(2013-10-20):
    联想微型计算机型号:IdeaCentre  Kx4135  换了个版怎么不触发???什么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触发?求大神解答。。。

网友:
我是新手。。刚上手两三天就遇到这事。。请大神们解答。。

网友:
是不是跳线没插好,联系跳线是做在一起的

网友:
仔细检查下线路吧

网友:
学习中

徐州海云弯不张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