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电压只有350v

楼主(2013-10-20):
这个是atx主动势电源电路。上次发那个贴子是偏高达到410v,这次是偏低只有350v,正常的应该是375v,还请高手前来指教 这是pfc工作部分 这是控制pfc开关管工作部分 这是主控部分 这是主开关管推动部分 后级整流部分,由于3v5v用的是pwm电路,所以主变压器只输出12v,3v5v都是通过12v得来的 这是5vsb部分,由于pfc工作不正常,所以屡烧5vsb芯片 这是3.3v输出部分,用的是pwm电路,5v也是pwm电路,都是通过12v得来的,为什么3.3v只有3.27v,正常的都是3.3v以上,换了pwm芯片还是不行,

网友A:
PFC电路是独立的,PWM电路是在PFC电路正常后才会开启输出,PFC电压不对应该查PFC电压反馈电路。跟后级没什么关系,你说3.3V不对,空载时有3.27V的很正常的,带载时会稳定在3.27V就行了。

网友B:
这个是显示器的电路吗~~是模拟电路板子上的吧~~~没研究过啊~~~但是楼上说的挺对的啊~~

网友C:
应该是电视机的电路~···研究了下图~··觉得你应该量下那几个电阻

网友:
这个没有接触过啊

网友D:
屡烧5vsb芯片,也可能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懂这电路的都是大虾。

网友E:
这是液晶电视上的电源  PFC电路问题不会影响后级,如果是PFC电路问题可以不要该线路,又做稍微改动一下线路就行!

网友F:
如果你确定这个是偏低的,那这只是高压部分问题,跟后面的没有关系,

网友:
对PFC了解的不多,正想多学学。
LZ能否把这个电源的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确定这个是偏低的,那这只是高压部分问题,跟后面的没有关系,

肯定是前级问题,跟后级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液晶电视上的电源  PFC电路问题不会影响后级,如果是PFC电路问题可以不要该线路,又做稍微改动一下线路 ...

不是液晶电视电源,是atx主动势电源,这个电路必须要的,要不然整个电路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屡烧5vsb芯片,也可能是变压器的问题。

有可能,现在还没更换测试是不是副变压器问题,应该作为重点怀凝对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视机的电路~···研究了下图~··觉得你应该量下那几个电阻

不是电视电路,是主动势电源电路,电阻我都量了,没有变质的,控制pfc的芯片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显示器的电路吗~~是模拟电路板子上的吧~~~没研究过啊~~~但是楼上说的挺对的啊~~

是atx主动势电源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A:
PFC电路是独立的,PWM电路是在PFC电路正常后才会开启输出,PFC电压不对应该查PFC电压反馈电 ...

你说的是对的,是前级问题,反溃我也查了,芯片我也换过了,还是不行,按理说应该是反溃的问题,但反溃电阻都量过了,没有问题,暂时还没找出原因,至于3.3v只有3.27v这个影响到是不大,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只有3.27v,因为其他的都是3.3v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是对的,是前级问题,反溃我也查了,芯片我也换过了,还是不行,按理说应该是反溃的问题,但反溃电 ...

问题是你还没有明白TL431的作用和测试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是对的,是前级问题,反溃我也查了,芯片我也换过了,还是不行,按理说应该是反溃的问题,但反溃电 ...

你说屡烧副电源5V_SB,这应该是切入点,是不是这个副电源所产生的15V启动电压不稳定,造成PFC工作不正常,因为PFC芯片的VCC电压是由副电源的反馈绕组供给的。我觉得你应该先修好5V_SB,再确定其他问题!!

网友H:
把所有的小电容全换了,22UF  ,10UF 等。必好

网友I:
进来学习,感觉应该换了电容会好

网友:
首先查390V端的滤波电容,然后查取样部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进来学习,感觉应该换了电容会好

换了电容也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所有的小电容全换了,22UF  ,10UF 等。必好

是么,那我换了试试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请问哪个是390V端的滤波电容

C4  150微/450V 整流管也可以考虑代换。

网友K:
你这个电源是LLC半桥谐振加同步整流,3.3V是通过DC-DC来的,它的电压也正常,它还有一根电压反馈线,电压控制很精准,所以你不必再去纠结你这个电压。反而PFC的主控看不出是什么型号,要注意它的工作模式,这个电压未必不正常!

网友L:
找好久都没找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L:
找好久都没找到图纸

我传的那个凑在一起就是一张完整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J:
C4  150微/450V 整流管也可以考虑代换。

这些都换过了,问题应该出在PWM芯片周围,就是查不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电源是LLC半桥谐振加同步整流,3.3V是通过DC-DC来的,它的电压也正常,它还有一根电压反馈线,电压控 ...

PFC主控是CM6502THX,正常的都是375V左右,这个明显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屡烧副电源5V_SB,这应该是切入点,是不是这个副电源所产生的15V启动电压不稳定,造成PFC工作不正常, ...

不是这个启动电压引起的,因为其他电压不正常的就不烧5VS的,应该PFC主控周围元件有不良的,但就是查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你还没有明白TL431的作用和测试点。

这种电源没有5V和12V反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所有的小电容全换了,22UF  ,10UF 等。必好

相关联的那个小电容换了并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PFC主控是CM6502THX,正常的都是375V左右,这个明显不正常

PFC部分的反馈线路上的零件都检查了没有!!!还要注意下温升的影响!

网友:
对PFC了解的不多,正想多学学,谢谢LZ

网友:
楼主手头还有同型号好机吗?如有,试试代换L3,看下是否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