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M7PMX-K不跑码

楼主(2013-10-20):
今天收到一个富士康M7PMX-K板子不跑码,拆机测试IO 8718F-S GXS的论坛上说S结尾的都可以代换所以找了一个8718f-s HXS的IO换上后不跑码。CPU 内存 时钟电压都正常复位也有这个主板是单桥的不知道那位大哥给我指点指点,很急谢谢问题解决后一定加分!!!

网友:
补充一下IO巨烫所以才会去换IO的之前找了一个一样的IO换问题也是一样不跑码。电压都正常很急

网友:
没有跑码 不见得是IO的问题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片这样的板,各个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郁闷

网友:
GPU   的问题吧

网友:
板子修不了叫客户换版了

网友:
好象没刷BIOS。

网友:
直接干桥啊,可能是桥脱焊了,这种情况我修好过几个,不过是华硕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