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不触发

楼主(2013-10-20):
E40 不触发

网友:
然后呢?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太简洁了吧。说详细点

网友:
E40  的机器3-5V供电芯片容易坏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个利索人简介明了的没的说啊若想让大家帮忙最起码把电流多少爆出来啊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2016-05-12):
就这样啊   不是 没有发帖一样

网友A:
前天接了台E40,进系统3分钟自动关机。直接给风扇红线飞了个5V。不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接了台E40,进系统3分钟自动关机。直接给风扇红线飞了个5V。不掉了、、、、

你这方法得不到根治的,会很快回来的。其实也不用飞线,把控制风扇的8角IC 2 3角短接就OK了。

网友(2016-07-11):
厉害!简直是神贴

网友:
有3.3跟5V吗

网友: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